FSP120-3H01电源板【维修实例】原理图实物图(申请转正)也更新

楼主(2013-07-03):
FSP120-3H01电源板【维修实例】高压进户烧坏FSP120-3H01电源板维修实例
机型:LT32710 电源板FSP120-3H01
故障现象:不开机
分析与检修:对电源板直观检查发现PFC电路HV电压的滤波电容EC1 450V-100UF上部爆开、功率管Q3 9N50已炸开、IC1 TDA4863-2集成电路第7脚对地短路已损坏:7脚至功率管之间的R15 10欧断路,D2 短路、Q2断极、 R16 10欧断路,R36 0.12欧烧坏,R35 510欧断路。将上述坏件替换好后开机试板,5.2Vsb电压正常,用一引线接至ON/OFF脚强制开机状态测量各路输出电压,5.2V、24V电压正常,VCC电压稍低只有10.5V,PFC输出电压只有300V,说明PFC电路没有工作。重新检查PFC电路没有再发现坏件。考虑到VCC电压输出不足,再检查5V形成电路,也没有发现故障元件。是不是5V电路没有加负载而引起VCC电压低呢?经在5.2V输出端加了一个随便找的12V/5W灯泡得到了证实,这时VCC电压上升到15V,PFC电路输出400V也正常了。
修理总结:在修理电源板FSP120-3H01时,5.2V输出端一定要接假负载,否则会因VCC电压低,PFC电路TDA4863-2保护不工作。(手里没有贴片元件,D2用IN4148代、Q2用A1015代)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