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戴尔PP39L不能触发解决方法

楼主(2013-07-03):
戴尔PP39L只要插上电源,然后电源插头口灯闪下,就能开机,否则不能,希望各位师傅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ACOFF这信号我没图纸,下不来,这本就是时而可以加电亮,但是前提电源口灯得闪下,插上适配器。
我没试电池,客户没拿来,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点亮的话说明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没有短路  电源口灯闪下问题出在适配器检测信号这一部分电路故障

嗯,没图纸,你有吗?朋友。能加个扣扣吗1570746323

网友:
机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可以找找看,这个很像是隔离没过,用电池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