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0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03):
开机显示0d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要讲什么什么样的板啊。一般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跑了一半0D一般是内存跟北桥

网友:
更换北桥,或CPU坐坏

网友:
好有COMS电池

网友:
一般主板 开机 测试卡 跑的代码是 /;C1  C3  OD  41    喇叭然后一直叫  就是 BIOS坏的。 [排除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