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开机报错0187 求助

楼主(2013-07-03):
一开机就报错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 关了机再开又正常了,但断电几分钟再开又不行了。bios刷过很个了,郁闷中,就高手指点

网友:
0187:EAIA数据读取错误 读取EEPROM失败
板子有没接其它外设呢。报错时能进BIOS不

网友:
我觉得要装上外设试试

网友:
这个是安全芯片问题,换了就会好

网友:
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5楼说的没错   LZ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