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天运f2000的艰难维修,现在是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3-07-03):
神舟 天运f2000真是神机啊。来的故障是触发短路。报价开修。
短路故障好修,一查充放电mos管击穿,换之。
接着触发掉电,下cpu。触发之后,南桥巨热。一查1.8a短路,拆南桥与之相关的保险,不短了,换南桥。
接着上cpu,一触发掉电,想不明白,下cpu之后又好了,换cpu之。md的好了,什么机子啊,你说,撞墙的心都有。
此时裸板接外屏。显了。无语装机中。。。。
半途试机,实在不想说了,开机屏亮就是不显。什么状况啊。。。
拆机,接内屏点,怎么搞也是外屏显,内屏不显,但明显背光亮了。
看1.8v经过的地方。有307elv,换之。情况还是一样啊。查耦合电容跟阻值北桥正常。实在是没思路了。
难道接着要换北桥吗,但外接明显正常啊。实在是想不通啊
求高手来看看。

网友:
高手高手,要顶上去。

网友:
修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这机不稳定 了,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这么多问题 ,这机器修好也不划算了,可以叫客户换机器了,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一试。随便测试屏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是不是2修机啊。怎么坏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有背光没有数据传输,屏跟屏线有没问题,独显就得查独显的条件,集显就得查北桥的条件了。

网友A:
说不定时显存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时显存坏了

集显的,去哪找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的,去哪找去啊。

那就重新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