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00显示器适配器灯闪

楼主(2013-07-03):
现在手里有个LG L1900的显示器,插上12V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不亮,适配器等变暗闪烁,有没有有这个型号的图纸的,分享下呗,谢谢!

网友:
插上12V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不亮,适配器等变暗闪烁
这个一般是内部电路有短路。建议你换个好的适配器插上看会不会也这样?如果会,那就拆开机器检查电路吧,驱动板高压板短路都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谢谢,我这就看看驱动板

网友:
呵呵  这种难道是led的   里面就一块板    看到都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