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 广达SX6适配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7-03):
机器是外地发过来的,只有一个裸板,外观检查无异常,万用表检查对地阻抗无异常,通电待机0.01A,按下开机键可到达0.05A掉下来,实测ISL6237工作条件满足,14脚,27脚有EN信号,就是没3.5V输出,经常上管没电压,进一步查到,此板保护隔离未过,来来的,保护隔离没过,你得待机芯片就可以还正常工作,找图纸点位图,实测VCC1_POR#_3信号为高  ADP_EN信号为低,只有这2个信号为高。此隔离电路的管子控制级对地分压导通,这2个信号都是由EC发出的,EC暂且判断坏的可能性高,BIOS也不像,因为按开机键电流有小小变化,经常电源头JP1 7脚为低,这个信号ADP_ID应该也是适配器和主板进行分压得到的啊,分压不正常,实测该电路有个PD35内部集成电容的二极管损坏,取下,OK,好了,二极管正反向都有阻抗,坏掉,HP电源头的那个白颜色的灯也眨了下,你终于睡醒了啊,原来来的时候,一直都没眨过眼,OK,HP的机器在维修的时候最好是观察一下电源头的指示灯,对维修也是一个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