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203H

楼主(2013-07-03):
在TD上看了一下,有400多的。有800多的,到底怎么辨别真伪呢,有用203H的朋友教下

网友:
区别在变压器,有全铜丝的,也有铜包铝的,磁钢片有冷轧板和热轧板。手柄也很关键,多买几个二手手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仿货很多。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400多应该是假的,正常KUAIKE的东西很贵,203H假货太多太多了。可以查查淘宝上哪家是正规代理或经销商,只有这样才保险。
另外,有些仿制的203H也还好用,比如我们就用MT-203H。

网友:
其实好的高仿跟原装差不多!一般正品800以上!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161235337&aaa_flag=1

最后一台了 假一罚十 请不要错过

网友:
整个奥科或者JBC二手的

网友:
买个奥科oki 500p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