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LA-4102P 不上电

楼主(2013-07-03):
         手里有一块仁宝4102p  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 不触发的时候EC KB926QF PWRBTN_OUT# 无动作 将此脚翘起也无动作 EC VCC 正常ECRST#正常LID_SW#正常ON/OFFBTN到EC正常 EC晶振正常起振 EC_RSMRST# 正常 EC换过 还有什么条件会导致PWRBTN_OUT# 无动作吗

补充内容 (2013-7-4 09:49):
现在问题找到了 是ACIN不正常 能开机的时候为3.3 不能开机时为2.9 追查 发现时EC的ACOFF不正常 正常应该为0V 不正常时为3.3 现在只能再查ACOFF了

网友:
PCH 坏也有可鞥

网友:
BIOS参与触发就先刷个BIOS。S5_0N信号正常不。南桥晶振起振了没。 PWRBTN_OUT#电压是南桥给的,跳变是由EC拉低的。按开关后EC有没发出EC_ON# 此信号在在PWRBTN_OUT#出来之前就应该要有高电平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取下南桥 看看还没变化吗

网友A:
你说的这是广达的时序吧 现在问题找到了 是ACIN不正常 能开机的时候为3.3 不能开机时为2.9 追查 发现时EC的ACOFF不正常 正常应该为0V 不正常时为3.3 现在只能再查ACOF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是广达的时序吧 现在问题找到了 是ACIN不正常 能开机的时候为3.3 不能开机时为2.9 追查 发现时EC ...

哦。那就查ACOFF信号吧,这信号是充放电IC发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