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sl410k和ASUS F81S开机不亮机简单修复

楼主(2013-07-03):
一直很想发贴,可最近实在没遇到什么高难度维修的笔记本,那就把两个简单案例发出来分享一下。
第一台:联想THINK PAD SL410K
板号:广达GC2A 集显
病状:开机后。电流跑到0.578--0.620左右就停了,不亮机.如下图:

这个电流传到我脑子里的第一信息就是--VCORE电压没出来,于是,拿起万用表一测量,果然不出所料,VCORE电压是由ISL6266A控制产生的,如下图:

测芯片工作条件:VCC\VIN.....当测到ISL6266A芯片第44脚VR_ON时,电压只有0.5V,问题找到了,图中可以看到,VR_ON是受SHDN控制的,接着查SHDN的来源.如下图:

上图中D12是没装的,PR81也是没装,但要短接起来,也就是说,SHDN同时受控于VRON\HWPG\SYS_SHDN三个信号,当查到这里的时候,测得PR84电阻1脚电压为3.3V,2脚电压为0.5V,PD13的1脚电压3.3V,2脚电压也为0.5V,测PD13的第2脚阻值为100多欧,由这些测量结果初步判断,应该是ISL6266A芯片内部将SHDN信号拉低了,于是,迅速更换ISL6266A,再开机,电流上到了1。6几,插上外显,亮机了:

亮机后出现一个错误代码:0199
和一串英文:System Security--Security password retry count exceeded
这是安全码报错,进BIOS后按F9,然后保存即可。
第二台:ASUS F81S ATI独显(216-0728014)
病状:开机后,可以听到开机声音,但屏幕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
这机子没有图纸,很多信号测量无从下手,而且华硕的板子没有元件位置编号,不过,看到这种病状,脑子第一想到的就是显卡坏了,
拆机后发现,散热器风扇里面的出风口被灰尘堵塞的严严的,严重散热不良,在可以100%判断卡出了问题,于是,先上BGA加焊,无果,重植珠,也是不行,哎,还是要换显卡,当再次 拆下显卡,清理焊盘时,发现焊盘掉点一大堆,混身直冒汗,如下图:

上图中,画红圈的地方,都是掉了点的,还有很多没圈出来,有点恐怖了,不可能掉的全是空点吧!难道这板子要在我手上报废不成?赶紧向饼哥索要了F81SE的点位图,一个个对着点位图去验证,看掉点的地方是否全是空点:

经过一番验证,确定掉点的地方全是空点,呵呵,真让我虚惊一场!终于松了口气,于是,赶紧上BGA,将新显卡换上,心里期待着最后结果,很快焊好后,用万用表随便测了一下显卡芯片表面的电容,发现没有短路的,接着插上电源和外显,呵呵,奇迹出现了,正常显示了,呵呵,心里那个高兴。:

虽然图片拍的不好,大家将就看一下吧,总比无图无真象好多了,对吧。

看贴加分是本论坛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网友A:
这还叫简单。复杂的怎么办

网友B:
楼主应该把点位图也发上来呀

网友:
SL410K通病,楼主的分析能力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把点位图也发上来呀

太大了,上传不了,你找饼哥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叫简单。复杂的怎么办

这只是相对简单。

网友:
不错的啊 还是讯维 好啊   俺都选错了学校啊   无语

网友:
又是一个迅维的人呀。牛X

网友C:
高手,学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楼主幸苦了。

网友:
对我来说是个思考题啊。如没有论坛朋友帮忙也~~~~~~~~~~~

网友:
修第一块主板我觉得楼主的思路真的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ISL6266A这个是CPU供电芯片吧 SHDN这个信号也是EC发出的吗

ISL6266a确实是CPU供电PWM芯片,但是它的SHDN这个信号不是EC发出的,文中说的很清楚了,这个信号同时受三个信号控制(VRON、HWPG、SYS-SHDN#)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学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楼主幸苦了。

谢谢顶贴。

网友:
饼哥是图库啊,没图找饼哥啊

网友:
为什么你掉的点都是空脚位。我的前几天的F81s掉的都是关键信号,而且仅仅只是两个。。不公平啊。。修同样SL410K我的是8502坏,不读bios,rsmrst信号被拉低。。

网友:
真想看看华硕那些不是空点,看你怎么干好,给我们个奇迹。

网友:
基地出来的 维修人员 都是精英/。写的我看的很明白, 谢谢

网友E:
关键问题是买到了ATI的可用芯片。

网友:
大家看贴要加分啊!

网友F:
LZ判断故障的精确性真是一绝,一抓一个准,牛!,期待自己也早日能到达这一步,向LZ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Z判断故障的精确性真是一绝,一抓一个准,牛!,期待自己也早日能到达这一步,向LZ学习!{:4_ ...

这是理论和经验的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问题是买到了ATI的可用芯片。

这个芯片上印着:MADE IN TAIWAN  的,而且是无铅的,一般是可以用的,只要不是测试的那种,还有一种印着:MADE IN CHINA,这种很多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理论和经验的积累

,刚进你空间了,我看你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搞得很稳!真心不错!!

网友:
修机有一手啊

网友:
今天也修了台F8T的,开始加焊了显卡板没亮,一看AMD芯片组的,风枪吹下桥,好了,直接拆机加焊。。

网友:
LZ还是经验丰富啊。细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准确,不过,那个SL410K应该是通病,爱坏那芯片。

网友(2017-10-06):
居然 第一个 是VCORE 芯片 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空点容易掉!一般都是空点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