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510A花屏

楼主(2013-07-03):
联想旭日C510A花屏,外接正独立显卡板,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换一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外接正常。内接花屏先加焊下显卡吧、加焊——重植--更换

网友:
是G86 -603-A2的独立显卡板板

网友:
用风枪加焊显卡试试,如果OK了 ,从新植求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