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上的一个元件三极管A928A

楼主(2013-07-03):
三极管A928A参数,pnp之间的阻值,怎样检测他坏了,坏了用什么代换,朋友们帮忙下

网友: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
VCBO=30v
VCEO=30v
VEB0=5v
Icm=2A
Pdm=1W
结温 -55~150

网友:
有用最常用有2SA733.2SA1015代用,注意脚位。

网友:
好吧,电压参数有用,还有改元件的好坏怎么判断,不要误会我三极管不会,我只是不知该管引脚的阻值,知道的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