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 连续3块都是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07-03):
、七彩虹G31  连续3块都是无复位不跑码,刷BIOS没用,请教下各位大神,七彩虹G31有没有什么通病的

网友:
无复位怎么可能跑码?没复位就先把复位修出来再说

网友:
我有一块 英伟达 6600被JS超到9600 现在连驱动都没有了,,郁闷了

网友:
最起码的供电要正常啊

网友:
呵呵,我现在手头也有一块,我是触发复位灯亮,跑码,等等就不跑了,而且复位灯不是一闪就熄灭了,而是一直亮着的,这是我头疼的地方,复位亮应该是不跑码的,可是他跑码了,复位电压是2.6V明显低了,你的故障应该跟我差不多,

网友:
这是通病!82801GB的南桥----发热大,开机后南桥极为烫手,容易虚焊和烧坏。BGA加焊也是极少成功的,主要病状:
1、PS/2、USB、IDE、SATA等接口不能用;
2、不开机
3、档LOGO、蓝屏、死机、掉电重启;
4、电压正常无复位等

网友:
换个EC就行了

网友:
供电秩序的正常的话。查查I/O的PDF 。或者追追时钟有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