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WD320G硬盘

楼主(2013-07-03):
IDE接口WD320G硬盘,这个硬盘之前有问题,有坏道,经过我用thdd,hddreg。检查修复在检查在修复,先在93%左右就过不去了,但是现在能用,,就是用4,5个小时左右就卡死机,,我现在就在用这个盘,应为刚刚死机了,请问要怎么样才能修好,或者隐藏最后面的那几十G,可以正常使用吗?还会死机吗?

网友:
后面那段不用

网友:
用HPA容量截取掉,只用前面的容量。

网友:
你这个盘,极可能是电路板不良了,你看一下电路板主控那里,是不是发黄了????

网友:
看一下固件吧

网友:
新手,求各位大神多多关照!!!!!

网友:
新手,求各位大神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