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华硕 P5KPL AM SE 换桥到网卡有感叹号 一例 附原板BIOS

楼主(2013-07-03):
接到一块 华硕 P5KPL AM SE 开斤进不了系统,定在开机的某一画面停住。是二修板。。。
北桥被加焊过。不知道BIOS有没有动过。。
屏幕最后显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查了USB阻值,没异常,于是考南桥(USB接口是南桥管的,但不知道上家修的时候为什么考北桥),结果把桥考爆了。。于是买了一个新的换。。经过一翻折腾,换上去后 能进系统了。。可是装系统XP后网卡有感叹号,不能上网。。。。。网上查 有人说可能是BIOS,查了一下板上的BIOS是10年8月的。0702的版本,跟官网上提供的版本一样的。。而看一了一下板的销售标签是10年4月的。。。于是怀疑BIOS被刷过。。 想办法找到了一个原板的BIOS 0602的版本,刷上去,果然没感叹号了。。。。开始还怀疑没换好桥呢。。。。

补充一下:考桥,换桥都是用低级的二温区(853预热台+852手热风枪)手工进行的!

提供一下BIOS 下载,希望遇到这种情况的 试一下。

网友:
可以呀。换桥刷BIOS

网友:
换驱动还是一样?

网友:
换北桥,有点不值得。

网友:
用什么考的桥?

网友:
都是这样,从官网下的BIOS用编程器刷写后网卡都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个BOIS我也找了好久  我的机器能亮但是网卡是感叹号  2 3个软件改写MAC地址都没哟搞定 就等你啦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