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最新主板.CAP的BIOS程序无法使用编程器的问题,附终级破解方法,

楼主(2013-07-03):
最新的华硕主板,官网提供的文件都是.CAP结尾的,有修过的朋友会发现,这种文件是超出固件本身值的,使用编程器刷没用,表现现象为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又转一下停一下。。。那么,以后是不是对这种刷新BIOS的问题无解了呢?纠结的是现在所有 华硕BIOS都是CAP结束的哦。。。答案当然不是,有解决办法,但是我们需要利用个软件,软件名winhex,自己百度下,有中文版的哦。
下载地址在这。
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19701.html#download
然后,我们要知道为毛华硕不让我们用编程器刷了,顺便鄙视下华硕,百度大仙开始百度,有个内行朋友说,华硕BIOS文件中前2048byte为加密文件,后面的则是程序,只要把加密内容删除即可,那么,既然知道了原理,问题相对就好解决了。
先上个例子,本人手头上就一片华硕P8H61-M LX3 R2.0的主板。
先上官网下载官方提供的BIOS文件。我们来看下这文件的大小。

或者使用winhex打开(软件打开之后可以在help下拉setup,右扩展中选择chinese使用中文版),,这里有更详细的文件字节数。
选择文件,打开。选择我们下载的BIOS文件。载入。右侧如下图。

既然前2048字节内容无效,那么,就是8390656-2048=8388608字节,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得到的文件,如果总字节是这个数字,那么文件大小就是正确的。至于内容是不是对的,那就另外一回事了,现在看我们如何删多余的文件。上图。

看见有特别的了吗?地址位800之前,有一排排的FF,没错,这之前的就是没有用的。800为16进制位,换成10进制就是2048。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删除800之前的数据,剩下的内容,另存一下,保存,改成bin文件,然后你就可以找你的编程器去了。看我如何删。继续上图。

看见那些青色的全选项了吗?也就是地址位800之前的那些,鼠标点住左键往上拉,直到把000-7F0这些全选中,右键,编辑,移除。提示是否移除,点确认。
然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文件大小为这样的文件。上图。

是不是跟之前计算的8388608一共大小哇?哈。这就是我们要的正确的可以用编程器刷的BIOS文件了,不要急,先另存为一下,点文件,另存为。XXXXX。随便你了。。
然后。拿着你提取出来的程序去找你的编程器去吧~嘿嘿,包好用。

网友:
这方法早有了,会有个缺点,网卡MAC会都一样

网友(点评):
额,不会吧?

网友(点评):
用这方法把机器刷开机,然后进BIOS用华硕自带的编程刷新完全的CAP文件,会不会有用?这方法还没试过,

网友:
老大不能保存成BIN呀。删完还是CAP

网友(点评):
自己改名。

网友(2014-03-02):
这方法不错,刚用上。

网友:
有好方法了吗,
还好只是华硕,如技嘉如此,就呵呵了。

网友:
看来只支持软刷,想硬刷还真是麻烦

网友A:
     我去官网下载了P8H61-MLX的bios 才4M         跟备份的bios字节一样大  果断刷上去试一试     呵呵 好了问题是我拆了那个网卡       果断没见了   有谁知道这个板子的网卡型号?谢过了

网友:
刚知道啊,留下备用。

网友:
记录下下来,先,有空再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官网下载了P8H61-MLX的bios 才4M         跟备份的bios字节一样大  果断刷上去试一试     呵呵 好 ...

REALTEK的RT8111E网卡芯片

网友:
对这个还没弄过,听师傅他们经常提起,先收藏起来,顶楼主

网友:
有空研究下、。。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都是大神一点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 我试了。。怎么我的选中了。。删除的时候报错。说无法创建什么的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有时间研究,,谢谢

网友:
楼主我的就是这个板子,点不亮,现在是按照你说的刷了,故障倒是变了,以前是转两秒就停,现在刷了要转一阵才停,但是还是点不亮,也不报警呢?各大供电也正常。你有没有用编程器读出来的BIOS啊?发来用用?小弟感激不尽啊。板子是P8H61-M LX3 R2.0

网友:
还有  楼主我下的这个BIOS 800之前不是FFFF这种的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问题倒是还没研究过,先收藏了,以后碰到了在去分析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收了,如此极好!虽然这个方法我一直才用!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P8H61-M LX3的,刷了BIOS就是风扇转一下。
后来在论坛上找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程序,客户又急就给回客户了。要是早一点看到这帖子,就有几十大洋进帐的

网友(2014-04-02):
有谁在联想的板子上用过这个方法啊

网友:
楼主发的华硕BIOS的CAP转BIN的方法,我有点没有弄懂,是不是把那些文件删除后点另存为XXX,但是后缀任然是CAP,是不是要改一下文件后缀名?还是就CAP的后缀啊。

网友:
其实网卡MAC一样没所谓,除非是网吧,家庭用户也没所谓

网友(2015-11-01):
说下怎么删除了改为bin文件啊,我都不能保存成bin啊

网友:
这篇帖子这么久了 现在才看到

网友:
这个是个好方法,以后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信你试下就知道了, 现在新款的华硕主板网卡MAC值都在BIOS里

关于这个问题你也根本就不用担心,MAC地址在BIOS中就可以随时修改,用这个软件修改也就绝对没有问题,还有你上面提到官方的BIOS刷了之后会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这个现象并不是官方BIOS多出来的这个头刻意导致的现象,而是官方BIOS多出来的头并非BIOS程序,我没研究过华硕的头,但我见过有些官方BIOS多出来的头文件是一个DOS头,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头也是做软刷BIOS做处理的头文件! 个人想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