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耳机有声音喇叭无声求解带图

楼主(2013-07-03):
帮忙分析下,我有4片M1330的板喇叭无声音,耳机有声音,有修过的朋友给点建议,我修的头痛了

网友:
第一和二图是声卡的,下面的是功放的

网友A:
换个功放芯片就行了

网友B:
如果不是功放芯片的问题,那你看看那两条信号到没到功放芯片,或者功放芯片的条件。

网友C:
插拔耳机有插入拔出提示吗,有的话,还是功放电路问题

网友:
查下功放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拔耳机有插入拔出提示吗,有的话,还是功放电路问题

我这插拔耳机都没提示的,其它板也是的

网友:
在研究研究了

网友D:
检查耳机插孔的切换电路是否正常,这个机器好像是有两个耳机插孔,再不行换功放芯片,如果还不行就换声卡芯片,碰到过声卡芯片坏了也是这样,不是很复杂,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耳机插孔的切换电路是否正常,这个机器好像是有两个耳机插孔,再不行换功放芯片,如果还不行就换声卡芯 ...

功放也干了,声卡也干了,开机有启动音的,进系统喇叭就没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功放芯片就行了

换功放就好了1片

网友:
说不定喇叭坏了 ,

网友A:
在不行就是喇叭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行就是喇叭断线了

喇叭是好的,在其它板上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拔耳机有插入拔出提示吗,有的话,还是功放电路问题

现在查到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从那动手,是AUD_EAPD#这个信号有问题,这个信号已进系统就会掉,好板是不会掉的,我搞不懂他这个信号怎么去打开的,求解。。。。

网友:
现在查到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从那动手,是AUD_EAPD#这个信号有问题,这个信号已进系统就会掉,好板是不会掉的,我搞不懂他这个信号怎么去打开的,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耳机插孔的切换电路是否正常,这个机器好像是有两个耳机插孔,再不行换功放芯片,如果还不行就换声卡芯 ...

现在查到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从那动手,是AUD_EAPD#这个信号有问题,这个信号已进系统就会掉,好板是不会掉的,我搞不懂他这个信号怎么去打开的,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功放芯片的问题,那你看看那两条信号到没到功放芯片,或者功放芯片的条件。

现在查到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从那动手,是AUD_EAPD#这个信号有问题,这个信号已进系统就会掉,好板是不会掉的,我搞不懂他这个信号怎么去打开的,求解。。。。

网友:
当插入耳机后JACK_DETECT会被拉到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