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维修 XBOX360维修故障 经验分享

楼主(2013-07-03):
PS3 常见问题集锦.比较常见的问题都会有

本人做维修已经很多年了。现在自己也开了一间小店。我把我开店遇到比较常见的问题写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不足之处请大家包涵。有问题可以补充尽管提出。这次写PS3下次看大家需要把XBOX360 3DS PSVITA都写出来。希望大家多捧场啊。如果有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也可以联系我QQ.:27974867.本文对你有帮助我开心。本文对你没帮助我不写即可。本想写图解但工作量不小。以后补全他。

1.       PS3黄灯:故障表现:按下开关键绿灯亮.硬盘灯不亮.后3秒黄灯.这是正常黄灯现象.解决方法:返修台拆下GPU重植.问题解决.

2.       PS3黄灯:故障表现.按下开关一秒马上黄灯.这是电源12v短路问题.解决方法:把主板上的电源换掉看看能否.不能得话主板问题.把主板上12V的电路检测一遍问题可以解决.

3.       PS3黄灯.故障表现:按下开关硬盘灯会亮.6秒后自动黄灯.这是刷死机的问题.解决方法:把主板拆出来用E3或者编程器把BIOS重刷一遍即可.不过有机会没得救.这个要看人品.可以刷回的大概8成吧.

4.       PS3不连接蓝牙手柄:故障表现.插上手柄USB线可以正常连接手柄.拔下USB线手柄红灯快闪连不上手柄.这是蓝牙问题.4个USB的厚机还有硬盘打横插的两个USB厚机只要把蓝牙板换掉即可.这个很简单自己买个蓝牙板就可以换了.换了蓝牙板不可以的话检查蓝牙板插口附近的零件有没有坏的即可解决.如果是硬盘直插的厚机或者是PS3薄机需要用返修台把蓝牙IC取下换一个即可换下不可以的话检查蓝牙板附近的IC即可

5.       PS3插网线没反应:检查网线接口。不可以的话检查网络IC附近的电路没问题的话换掉网络IC即可

6.       PS3电源一按就断不能再开机:故障表现:按下电源一亮就断电不能继续开机。解决方法换掉电源板即可

7.       PS3电源一按就断能再开机一按又断:故障表现:一按就断电不断操作不断断电:主板问题检查PS3主板电源部分。12V5V的问题。

8.       PS3开机后报警。故障表现:开机后报警,多见薄机。解决方法。用编程器刷BIOS最好换一个即可。

9.       PS3红屏。故障表现:PS3开机后红屏。有多国文字。解决方法:红屏耍特制固件RSOD故障解除。不过只能将就用很快又会红屏。最好的解决方法把BIOS重新刷特制固件即可。

10.   PS3蓝屏。故障表现:PS3开机后蓝屏。不能进系统.解决方法:把主板拆下检查电路即可解决。

11.   PS3没图像。故障表现。PS3开机后没图像。插USB线连接手柄看能否连接。可以连接拆GPU重直或者换一个即可。插手柄没反应。可能你需要用编程器刷机。刷了不行换GPU即可。

12.   PS3能进系统不能玩游戏。故障表现:能进PS3界面不能玩硬盘游戏跟光盘游戏。解决方法换掉光驱或者换光驱板。对码即可解决。

13.   PS3奖杯错误。故障表现:奖杯错误:解决方法:刷BIOS。

14.   PS3没图像插电视会有输出。故障表现:插上AV线看电视机反应。有输出电视闪一下没图像。只要刷机不行换GPU。插电视开机一下不闪直接换掉GPU即可。

15.   PS3风扇暴走。故障表现:只要风扇大声都按以下方法解决。直接换掉CPU跟GPU铁盖下面的硅胶。即可解决不过风险太大。自己比较难解决。

16.   PS3不读碟。换掉光驱或者换光头即可。不过换光驱后要对码否则不能玩游戏。

17.   PS3升级出现错误代码:8002F1F9主板问题。检查电路即可。

18.   PS3升级8002F225。固件问题。换掉即可。或者是砖头可以扔掉或者请师父换掉CPU即可

19.   PS3错误代码:8002F14E。主板问题。检查电路即可

20.   PS3花屏或者有水印。换掉GPU

21.   PS3AV没图HDMI有图.换掉AV口下面的IC即可。HDMI没图AV有图。检查HDMIIC即可。

22.   PS3AV没图。HDMI没图。换掉GPU即可

23.   PS3不能刷机。检查BIOS电路。或者南桥。即可

24.   PS3USB口不能用。检查USB口电路没问题。检查南桥。

25.   PS3开机后风扇突然加速。然后没图像关机。直接搞CPU即可

26.   PS3开机没反应。换电源板。不行检查主板电源IC电路即可。

27.   PS3开机不停提示设置日期。电池没电。换电池。

28.   PS3WIFI没反应。或者信号不好。换掉电线即可。WIFI不可以的话检查WIFI附近的电路即可

29.   PS3如何确定刷死机。把机器拆开连接电线到BIOS的测试点。不会关机BIOS刷死。会关机不是BIOS问题。

30.   PS3风扇不转。换掉风扇或者风扇附近的电路。

31.   PS3没图像。拿示波器检查电路。内存。看有没有波形。那个没波形即检查即可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还有xbox360的维修经验会继续分享吗

网友(2013-08-05):
是呀,想看看360的呢

网友:
PS3 厚机 容易坏点 以前PS时代被JS 修了不知道多少钱了,猪肉还是4块钱的时候 换个光头280元 呵呵

网友(2013-09-19):
毕竟65NM的工艺发热量大,容易坏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所说的刷bios,用那种编程器,推荐个型号吧

网友(2014-03-07):
整机最低多少钱出?带串口吧?

网友:
写的很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6-08-10):
楼主,我ps3上次玩自动关机,再打开就显示系统修复,修复到一半又自动关机,然后就黄灯了,这个属于哪种黄灯啊?

网友(2017-03-12):
楼主,Xbox360的故障可以分享一些吗?

网友(2017-04-30):
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