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档A7,7A

楼主(2013-07-03):
如题,BIOS刷过,显卡换过,电流跑1.9至2.1跳变,求解

网友:
CPU换了吗  显卡供电看了吗

网友:
跳不过GPU初始化不过,检查GPU工作条件

网友:
说不定显存也坏了

网友:
板层没有掉元件或者断线吧?

网友:
电流跑1.9至2.1跳变,应该是可以亮机了,
昨天修到一台4416S,电流在0.8-1.4之间跳变,用CPU假负载测试得北桥到CPU座有几个点开路,加焊北桥搞定,电流跑1.9至2.1,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