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引起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3-07-03):
今天接到一笔记本,没待机,拆机测了下待机芯片MAX8734a ,工作条件满足但无输出,更换后可以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以为完事,装机,测试 开机无显示,晕了 。。。。。。。无意中发现拔掉无线网卡能显示装上仍旧无显示,更换无线故障依旧,测了下无线MINI槽的供电正常3.3没了思路,有谁碰到过这机关问题没?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网友:
赞同2楼说的,可能刷个BIOS就好!!

网友:
前几天碰到宏基的机器是到window界面就自动关机了  最后是更换无线网卡好的

网友:
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个跟BIOS有关吗 我还以为是无线网卡的供电电路有问题 等明天试试在说 谢了

网友:
那为什么会是BIOS引起的问题呢 什么原因能导致装无线就不显呢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