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P5G41T跑码不过9B(附点位图)

楼主(2013-07-03):
主板故障是这样的,本来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了,没有复位,其他供电正常,内存只有1.2V,本来感觉不正常的但是论坛上有人说是正常的,然后我就开始修开机电路,找到点位图跑线最后问题固定在北桥旁边的三极管,换了就好了,开机关机正常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跑码不过,内存供电还是1.2v,BIOS也刷过了,北桥南桥也都加焊过了,跑码是 首先D0 98D0 然后就是EEB9,现在没有思路了,求救大家帮忙,论坛搜索了一下很多人都出现过这个问题,,822电阻都加焊的一遍还是不行
附上点位图: 续:
我当时在拆管子时掉了一个双二极管,就是图片中中间那一个,一直没找到,我就随便找了一个二极管装上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帮我看看第二个二极管到底是共阴还是共阳,名字是MD701,在点位图中的坐标,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插内存跑什么代码

网友B:
这个板遇到过,是CPU的PWM芯片接触不良,导致CPU供电不正常,加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跑什么代码

不插内存一样的

网友C:
LZ 有没有找到问题的。这个现象我换I/O芯片旁边的822 排阻  好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跑什么代码

帖子更新了 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遇到过,是CPU的PWM芯片接触不良,导致CPU供电不正常,加焊就好。

已经加焊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有没有找到问题的。这个现象我换I/O芯片旁边的822 排阻  好了的呀。

已经换了 好多个了 也不行

网友:
换BIOS旁边的822小电阻试下

网友:
你找一下内存的负载电压是多少,内存1.2V是有点低,要是内存的一半就过了,要是高0.6V重点在那里,SMB线再打一下阻值

网友D:
这两个管应该是NPN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管应该是NPN三极管

但是标示是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