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5S不触发 没有做桥的设备怎么弄

楼主(2013-07-03):
晶振有压差 时钟电压也有 3.3V待机正常 io是W83627DHG 第73脚SUSB#一直是低电平,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压着也触发不了,强制开机也不跑码,

网友:
嗯,现在就是南桥不发送给IO一个持续的高电平,72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南桥不发出高电平,确定南桥好坏,在跑SUSB#到南桥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72脚是IO的PSON脚吗 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3.3V状态吧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73脚一直低电平 72脚是PSON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B:
73脚正常为高电平3.3V ,若为0V查IO待机条件,待机正常基本桥挂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73脚是SLP3脚位吧

嗯,是的,就是南桥不发送信号过来,这个脚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3脚正常为高电平3.3V ,若为0V查IO待机条件,待机正常基本桥挂了 - -

72脚是一直高电平,73脚触发时没反应一直低电平,南桥与73脚之前会不会有小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脚是一直高电平,73脚触发时没反应一直低电平,南桥与73脚之前会不会有小电阻啊?

之前打错了哦,是查南桥的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32.768 3VSB RSMRST#)  待机正常就换南桥,应该是直连木有电阻哦,只有当73脚为高电平,72脚才变为低电平 ~

网友C:
已经弄好了,桥 虚焊了,拿去焊了一下,就好了,不过现在温度还 是有点烫

网友D:
南桥供电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已经弄好了,桥 虚焊了,拿去焊了一下,就好了,不过现在温度还 是有点烫

天气热,烫不烫不怎么好分辨吧, 如果可以确定超过正常温度范围你最好还是加焊一下,运行正常不代表就不虚汗,还会导致桥过热用一会儿就掉电,bios有桥温度这一项吗,看看是否正常。最好是挂上硬盘,进入系统,用鲁大师的压力测试测试,加大cpu和桥之间的数据交换,看看会不会引起关机。

网友:
查供电 干io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南桥供电有吗。

有3VSB供电,其它条件也正常,就是因为南桥虚焊,强制开机 也不跑码,如果强制开机跑码,应该就可以排除南桥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天气热,烫不烫不怎么好分辨吧, 如果可以确定超过正常温度范围你最好还是加焊一下,运行正常不代表就不虚 ...

北桥温度不烫,南桥用一会就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3VSB供电,其它条件也正常,就是因为南桥虚焊,强制开机 也不跑码,如果强制开机跑码,应该就可以排除南 ...

如果是IO坏也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温度不烫,南桥用一会就很烫

恩 ,要加焊了,南桥温度过高会引起蓝屏,也会引起不认硬盘,会导致独立显卡温度上升很快,硬盘也是一样。整体温度会上升的,显卡和硬盘在双桥班都会和南桥有联系,显卡也会和北桥有关,硬盘主要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