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L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3-07-03):
今天接了一个E42L 的本,接电源待机0.00 ,版号是3541P .   找出图纸,公共点电压正常。哪为什么没有待机呢。查吧,发现待机芯片8743的20脚供电只有0.3伏肯定不对。追查发现PR81两端都有19V,一量和芯片断线了。

哈哈,这下走运了,小钱挣到了。果断飞线。。由于是19V,用粗线吧。。

飞完上电,待机0.04正常,触发停在0.19,哟,怎么不动了,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接着查吧。测量CPU供电芯片19脚,25脚为1V不正常,找到PR155电阻二端都为1V左右,

追查发现+5VS是由+5VALW转换而来,

U1要导通G必须为高电平。测Q3 G极为高电平不对,正常为低电平才对。查吧

发现SUSP#要为高,实测Q4 G为0.7V不行。直接DS相连,上电CPU供电有了,怎么还是不过U呢。
测了一下桥旁边的电容,1.05V正常,C510为0.2V不正常了。。正常为1.25V。查。。。

由PU12发出。

实测供电没有。一量+1.5VSP短了。汗。。。
+1.5VSP由PU8发出。

发现PU8烧了,果断换之。
上电熟悉的LOGO出来了。。
再测SUSP#为3.3V正常了
总结,这次 大意了,刚开始没有测各大电感,以为只是待机电路有问题,导致走了一些弯路。汗。。。。。。。

补充内容 (2013-7-4 12:19):
pu12在15楼

网友:
pu2,怎么一下子跑到了pu8啊 ,楼主了,,你怎么的神速测啊

网友:
pu12,怎么一下子跑到了pu8啊 ,楼主了,,你怎么的神速测啊,我新手没搞明白、

网友:
同意。。PU12怎么就一下子到了PU8。。这2个芯片一个发出1.25一个发出1.5.。。这2个芯片有啥共性啊

网友:
呵呵,思路清晰哈,就是少了PU12的分析!!

网友:
Q4  DS级相连,有点粗鲁,在待机的时候CPU供电IC就有电了,待机电流肯定会偏高。还有LZ在不过U的情况下是怎么想到测桥旁边的电容的啊,求指教。PU8烧了,是击穿了?击穿了通电之后肯定会造成大电流的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
其实我也没有看明白。 可以讲解下吗?

网友:
楼主思路够清楚。我要是这几个故障的机子。图纸都要看花眼。小半天没有了

网友:
SUSP#要为高,实测Q4 G为0.7V不行。直接DS相连,能行吗????SUSP#这个信号好几个地方都用到。

网友:
我最爱修的就是电路故障  最不爱秀的就是CpU复位后

网友:
PU12 的图是不是贴错了 贴成SUSP# Q4的图了?
还有就是你只是短接了 U1的DS 那真正的SUSP# 信号为什么是低电平如果能查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是1.5V的PGOOD的好信号没有给EC,EC认为有电压没出来,所以没有开启SUSP#的电压。

网友:
PU8坏了,导致拉低susp#,后续有关电压都出不来,1.25的pg空脚吧

网友:
看明白了,但没搞懂楼主的思路怎么来了,怎么想到测桥旁边的电容,感谢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