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开机白屏维修实例

楼主(2013-07-03):
客户送修一台SL510,故障是开机白屏,初步怀疑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为了确定故障,先接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于是拆屏更换,故障依旧,测屏上的两个保险无断路,电压一个19.5V 一个为O,正常应该有个3.3V的,却是没有,那说明屏线断了或者主板的LCDVCC供电异常。

于是测此处有阻值无短路和断路,而且晃动屏幕阻值无变化,基本判断屏线没有坏,而是主板的LCDVCC供电异常,本来啊打算偷懒,看看有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发现论坛中很多朋友说这个不好修,换了保险 电容 显卡故障没有排除,吓我一大跳。我还是老老实实自己修吧。

主板取出来, 直接查图纸的CN5 (lcd conn),确定了LCDVCC电路的情况,于是查C310,开机后有电压3.3V很正常,怀疑接触不良了,清洗了两边的接口,再插上屏线和屏,3.3V变成0.3V了,于是再去掉屏,直接屏线试试,再测C310的电压为3.3V正常,问题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个LCDVCC的电压拖不起屏幕的负载,那么谁坏了呢?首先怀疑R168这个电阻了,因为论坛的兄弟说过电容都换过了,于是用表笔测PR168的阻值为30欧姆,图纸表明是22欧姆的,那么是不是它坏了呢?坏了再说吧,在t40主板上找到一个22.6欧姆的电阻换上后,故障得以排除。
lcdvcc的产生

屏线接口。换了R168后

就是这个220的22欧姆电阻变大了一点,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功率也变大

屏亮了,不再白屏

想不想细微的阻值变化也能造成如何复杂的现象,哎......差一点就决定飞线改电路了。

网友:
是连接信号的 吧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个电阻会有这么大影响吗?

网友:
这个阻值变大了这么一点点会有这么大影响吗?为什么啊?

网友:
电路逻辑分析不通呀,这是个放电的电阻,

网友:
我也想不同R168电阻对屏供电有多少影响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Q11和R168起到放电的作用,为什么会造成白屏呢?

网友:
楼主确定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你说F4  还有可能这个电阻主要作用是:放电作用

网友:
肯定会返修,应该更换Q15才能解决,且Q15应该是和R168挨得近。

网友:
不是吧。这个电阻从图上看没有也不会白屏吧。

网友:
可能是Q15虚焊,两个太紧,你歪打正着了?

网友:
瞎扯淡,电路分析原理明显不通

网友:
Q11g极为低电平屏才有供电好不好,应该是C310腐蚀了,你之前不是清洗过吗,清洗前是短路的把3.3v拉低了

网友:
看不懂啊,求大师分析原理呀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敬佩

网友:
绝对不是胡编乱造 事实如此

网友:
有点解释不通啊。。。没明白。。希望楼主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事实如此,客户取机已经有两三天了,办公用的,每天都开着,没有说返修

网友:
楼主,你把那个电阻拆掉应该都正常的啊

网友:
我想请教个问题啊?这个C310的背景怎么改变?

在PDF里面,我的是浅蓝色,老是看不清楚。经常错过查找。

网友:
很难理解谁给解释一下   这个电阻 在这的作用   应该是通过Q11放电的吧

网友:
30欧姆和22欧姆的有区别?

网友:
不错,还行吧。很好

网友:
是我直接干显卡 。,不行再说

网友:
我错啦,实际我看不懂

网友:
确实说不通,和这个电阻一点关系没有!估计楼主在焊接的时候加热别处了。。。

网友:
呵呵,修的不错,很认真
阻值相差6欧姆,这个给我我就觉得是正常了,看来,有些东西还是大意不得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不过楼主维修过程条理清晰,一看就不会忘

网友:
不会因这个电阻造成此故障,,,

网友:
楼主真细心,电阻变化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