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无显,显卡超级烫,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3-07-03):
Y450
版号KL1
故障: 机器是同行送来的,没有维修过,拆机目测没有明显故障,通电电流在0.7V到1V左右徘徊,无意中摸到显卡巨烫,北桥,CPU,南桥,没有温度,怀疑是显卡缺电压导致,测量显卡后面电感时,发现L12电感电压不正常应该是3.3V实际测量是2.4V左右,查找图纸这个电压是3VPCU经过PQ7转换来的,实

测PQ7控制极4.5V明显不对,应该是15V左右断开PR97还是4.5V。找到15V的”出生地“把PD4,PD5,和升压电容都换掉,测量DL3没有断线,此时的心情很是复杂。。。。。。。。。。。。可以看到DL3是由待机芯片ISL6237产生的,心想如果这个信号不对,那就不应该产生3.3V呀。因为他是3VPU下管的控制极(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不对请高手告知。)但是。。。没办法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了一个6237,想必大家已经猜到结果了吧,,呵呵好了亮机!!!!

网友:
为什么显卡缺电,还那么烫,又不是短路

网友:
恭喜恭喜了。

网友:
桥·显卡·都这样·缺电压会很热·不知道为什么·谁能解释下·?

网友A:
哎呀挺幸运的 思路非常好 确实有点邪呢 我有个笔记本 到0.9A到1.0掉电又重启不亮机 还是这样有5V和3.3V 6237换过了 问题依旧 摔过 没头绪 Y450有很多病 现在还有一块板子在LOGO里死机 BIOS 也进不了 大小写也无反应 不过拿下硬盘就能进PE和BIOS了  哪位大侠帮帮忙吧 指教一二

网友:
这样也行?显卡烫,少电压,量电感,这样的思路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挺幸运的 思路非常好 确实有点邪呢 我有个笔记本 到0.9A到1.0掉电又重启不亮机 还是这样有5V和3.3V 623 ...

Y450卡在LOGO死机主要检查迷你插槽处的那个芯片 具体忘了什么芯片

网友:
谢谢你 高手们的指导 我会进步的 我明天试试啊 好了回复你哦 这里写了

网友:
饿,这样也行要是我直接干显卡

网友:
这故障,应该掉电啊。

网友:
不错,Y450不是太好修哦

网友:
少电压,或者提前供电都会引起芯片发烫。。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
  求解释 为什么聚烫缺电压 我只知道 聚烫 有可能桥短路

网友:
是啊,显卡无电还烫 ,真是无解,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PD4,PD5不是升压电容,明显是二极管啊。。/L12 为3.3V指的是待机的3。3V还是?

网友:
有水准,值得学习。但我们一般是换显卡。小板虽然也坏的多,一般很少换小芯片

网友:
确实意想不到,这种很容易直接干显卡,看来以后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啊。

网友:
恩,以后就多测试啊,不能一来就干显卡

网友(2014-11-17):
有时候理论跟实际是不一样的,有些现象解释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