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服务器维修

楼主(2013-07-03):
一台IBM刀片式服务器 通电自检不过 无法开机,之前修过该系列的服务器 该机器通电后要等5分钟以后才能过主板自检自检完成后才能按开关上电。故障为通电不触发拆机后发现主板风扇电路明显的短路拔掉风扇后发现贴片电容明显有氧化迹象 和客户聊天过程中客户说这个机器找了好几家都不接手,我说服务器维修都比较贵的 ,客户自己说1000以内看考虑维修贵了就直接换板说主板价额是4000 问过IBM客服了。嘿嘿 一颗电容居然可以卖到1K 狂喜  简单的处理后 机器正常开机。。。。。。。。。。。。。。。。。。。

这颗就是价值1K的贴片电容

风扇部位明显的氧化痕迹

网友:
我都没碰到这样的好客户,够交一个月的房租了啊。

网友:
这种服务器我我也修过用橡皮擦了下内存  收了350  嘿嘿

网友:
哇  1000   这么高    我们这能收500都不错了  羡慕加嫉妒呀

网友:
我勒个去啊,我都遇到几例电容坏的啦

网友:
这肯定赚到了,修这些冷门的东西就是爽。

网友:
1000不高!这机器光拆就不容易!风扇不插都不上电!试机时很麻烦!

网友:
还有一个没太看明白,到底是风扇短路了还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真好赚啊。

网友:
IBM 服务器 太高端了 没遇到过呢 电容氧化能用万用表亮出来吗 一千元太有诱惑力了 怎么弄呢 哎呀

网友:
可遇不可求啊

网友:
IBM的服务器做工很不错,这种故障不容易遇到。楼主拣着了,偷着乐吧。

网友:
楼主捡大漏了,一个电容1000块

网友:
修过一个DELL服务器,一开机全部风扇就全速转,其实就是有一个风扇转速不正常,但看不出来,最后看工作流电流才测出来,换了一个风扇就好了,也是收了1K

网友:
楼主好会赚钱,羡慕啊

网友:
那个电容是管国理风扇的吗,上面写的FAN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