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50G待机微短路触发0.26掉电

楼主(2013-07-03):
宏基5750G待机微短路触发0.26掉电
代工厂:仁宝
板  号:LA-6901P  Rev:2.0
平  台:i3CPUBD82HM65单桥 主板生产日期:2011.05.23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8-0.11 触发电流到0.26就掉电。

                      主板架构
                   上电时序

  维修过程:一客户送来一台本本说不开机,接过本本去掉电池、接上维修电源待机明显偏大0.80.11左右跳变。按开机键指示灯亮电流上到0.26不到2秒就掉电。于是问客户有没有进水摔过等等客户回答都没有。心里大概知道故障原因于是报价打发客户走人。
  拆开主板先目测主板正反面没有维修过也没有进水的痕迹。于是静态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5V电感3203V100欧其它均正常,在此发现待机电流偏大的原因可能是3V负载有轻微短路引起。待机3V去的地方多了。EC BIOS 桥等等就一个个去拆吧.........当拆到给桥供电的0欧电阻时3V电感对地阻值恢复到300多欧(桥供电经过一个电阻转换为+3VALW_PCH
哟!阻值正常了以为待机电流正常了,结果电流还是一样偏大0.11.  看来不是这个问题,又把桥供电之一的3V供电0欧电阻装上去。阻值又恢复到100欧。难得拆了,电击法吧。电压调整为3V.电流限流1A接到3V电感。维修电源电流在0.8A。于是全板一通乱摸,没有发现有发热的元件,不甘心等多烧会再摸,过了几分钟再摸,当手摸到BD82HM65 桥时明显发烫,难道桥烧了?又联想到刚刚断开给桥供电的电阻后3V电感阻值恢复到300多,心想可能桥挂了吧,想上BGA取下桥验证一下,先不慌,在网上看看这个桥多少钱然后给客户打电话加价。淘宝全新BD82HM65单桥30元....不贵,先不管,给客户报价先。客户同意后接下来就是取桥验证是否是桥引起待机微短路。在上BGA哪一刹那,犹豫了,还是多检查了在动桥吧。于是把跟3V相关的电路都断开了还是没有发现异常。很失望,打算取桥吧,突然看见Q27的引脚有点发霉,查图纸此管是一个电压转换和后继电压控制。当时只是想这个有问题是引起开机掉电,但是待机微短路可能性小啊,当看到这个管子有引脚接地时,心里有许些惊喜。马上取下该6条腿的复合MOS管。接维修电源测试。哈哈。待机电流在0.01.待机正常了,手摸桥也不烫了,于是马上测量复合管Q27。没有问题啊。难道软击穿?抱着一丝侥幸的心里把原来又装上去。接电源测试。呵呵!待机居然正常了0.01.接着马上触发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已经亮机了。于是又测试了一下3V电感对地阻值。还是100.
5V电感对地阻值320.
现在看到的是已经处理过的Q27,看不出来异常。原来引脚稍稍有点发霉。这个管子差点让我动桥了。通过这个维修案例说明一下,并不是所有3  5V电感对地阻值都是差不多。芯片发烫并不是芯片本身故障。为什么这个芯片要发烫我估计是缺电压导致。

_Acer Aspire 5750_5750G LA-6901P.pdf

宏基星锐5750G (版号LA-6901P) 副BIOS.rar

宏基星锐5750G (版号LA-6901P) SPI主BIOS.rar

网友:
Q27 6条腿的复合MOS管有引脚发霉,它表示要罢工了,还好没搞桥,要是把故障扩大化了就真划不来了。0。11A时3,5V电压是否有异常哦。

网友:
这个机器 这种故障的非常多 而且很多都是以短路表象出现 修完短路 就是0.2多掉电

网友:
顺便说下 这个兄弟提供的这个PDF图纸是0.1非正式版的 我以前也错误的搞混了 这个和原版2.0有点不一样 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