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10 蓝屏重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7-03):
今天维修了一台DELL 4010的机器,不开机维修好后, 蓝屏重启进不了系统。硬盘模式也改了, 还是一样的 。安全模式可以进, PE也可以进出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要更改。 请高手指点 ,在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
进BIOS改下兼容模式就行了

网友:
硬盘模式要改,还有硬盘模式下面最后一行的那个要选择关闭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进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现在 重装系统 解决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