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明基R47插USB键盘不识别,插U盘能引导,兄弟们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7-03):
一个ASUS 代工的明基R47的主板,版号是H14MH,图纸好像没有找到,只找到了点位,这个机器初拿来的故障就是内置键盘和触摸不能使用,首先怀疑是进水,直接把键盘给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所有键都无法使用,准备插USB键盘使用,发现USB键盘不识别,插U盘可以看到引导PE的画面,内置和外插键盘都无法识别。只有拆机了,拆开后,没有发现进水痕迹,首先刷个BIOS,刷了后还是涛声依旧,怀疑是南桥,打了下对地阻值516,应该是正常的,但是考虑到这几个外设都和SB有关系,首先就加焊了一次,加焊后发现故障依旧,果断的换了一个新的IBM的桥,故障还是一模一样,查EC的条件,EC是IT8752TE的,电压都有,但是13脚有一个LPC_ECCLK只有1.6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但是这个是时钟芯片发出的,没有PDF,时钟是ICE 9LPR363EGLF,准备先定个芯片回来再看看,新手第一次发帖,请见谅,完全没有思路。。。。请前辈们给点思路,没有PDF,我传个点位给大家看下吧。

BENQ R47 方正A400 H14MH R2.0.rar

网友:
思路那么好。有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