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时钟正常吗

楼主(2013-07-03):
EP-AP945PRO上CPU假负载时钟一个0.28V 另一个0V正常吗,还有在假负载上测核心电压0.18V上U核心电压就有1.2V了这个正常吗。现在主板是不跑码,求高手!!!!

网友:
也是新手,始终应该相差1-4v电压吧、没有应该不对。参考下吧

网友:
上CPU测量数据如下南北桥电压1.5V 内存电压1.8V,内存负载电压0.9V CPU电压1.07V 时钟芯片旁边33欧电阻电压为0.67V,68X电压为0.4V,PCI槽B16角电压为1.5V左右,14.318晶振两角电压1.5V左右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看你的情况。PCI上时钟都出来了,你在去查一下复位看正常否。

网友:
那33欧姆的电阻的电压会不会低了点呢,正常应该是1.6V不是吗

网友:
诊断卡中的复位灯一闪而过不是说明复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