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什么系统求助!

楼主(2013-07-03):
电脑的配置是:CPU e7400 ,内存 2GB*2 显卡是HD4830 800 SP ,硬盘500GB。到底是装window XP, 还是window7 64位,windowXP下认3GB的内存,64位的是4GB,主要用于网游,多开。求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windows 7 也有32位的,应该可以的吧. 内存认3.5g应该够用了

网友:
玩着爽就够了、都试试把!!!不一定这个的、、、

网友:
可以装个64位的XP呀

网友:
配置还不错,可以考虑装64位的

网友:
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