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也来发个win8改win7的自动重启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03):
1.     按【F2】进入BIOS,部分机型需要按【FN】+【F2】进入BIOS,选择【EXIT】-【OS Optimized Defaults】将【win 8 64 BIT】选择为【Other OS】.如下图

       2.     按【F9】加载默认设置,按【F10】保存退出.

3。按F2\F1进BIOS,也同样是横向倒数第二项(BOOT),下面有一项(Boot mode)将【UEFI】改成【Legacy first】如图
按F10保存退出即可
4、      解决分区无法分区,分区前面会多出两个分区;
解决方案:
1、    自带win8的机器使用的分区模式为GUID模式,关于这种模式的简介请参考:(http://www.diskgenius.cn/function/guid.asp),这种模式下分区会默认多出两个分区,但是安装win7时是无法使用该模式的,所以要把该模式改成MBR模式才能正常分区,具体如下:
l  先使用分区工具(这里以diskgenius4.0为例),将所有分区全部删除(此前必须提示用户保存好资料),然后点【保存】,保存后在软件左侧用鼠标点击硬盘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间位置有一项【转换分区表类型为MBR模式】如图:

  做完这四步操作后就可以正常分区了,(建议最好使用快速分区功能)
如果做完相关操作后出现进win7时出现卡死在win7LOGO上了,请参照:《关于B490开机停WIN7 LOGO解决方案》(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57801&uk=2517905385
5、关于自带win8系统的机器出现不断自动重启现象:
故障:
用户送修一台G480出厂自带win8系统的机器,用户称自己不想要用win8系统,自己用Ghost,装了一个win7的系统后就出现开机不断出现自动重启现象,而且按F2无法启用BIOS现象,出现如下图界面后,不断一直循环重启
出现这种提示,我们都知道是因为无法进入系统,但按以前的机器,即使无法进入系统也不会出现不断自动重启,最多也是停留在改界面,且重启可以按F2进入BIOS;但是这个机器不是,是不断重启而且按F2和F12都没有任何反应;
解决方案:
按机器的一键恢复按钮,机器会自动开机,会出现如下图的界面:
从那个方框中就可以进入BIOS,然后按上述【关于自带win8改系统】的方法设置,就可以用U盘引导PE,需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沙拉马季魄力挤满,思密达

龙下江南 -6 严禁灌水

网友:
悲剧,还没安装过win8的系统,不知道啥时候来个,。让我也学学。。

网友:
还没遇到  有这个帖子教程 下次好解决了哈哈

网友:
win8改win7真让人头疼

网友:
这个好 楼主讲解的很不错。   值得收藏以后多练习

网友:
遇到过一次win8改win7的,足足整了两个多钟。

网友:
第一次我改也搞了半天才搞成功!

网友:
这个到是没有遇到。谢谢分享。这样下次就少走点弯路了。 每次遇到新的机器重要搞半天。

网友:
之前我一直是直接用WIN7覆盖的,不知道自带WIN8的可以覆盖不

网友:
的确这问题讲的很好.一键恢复按妞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这个今年改了很多台,具休方法没记,反正让我瞎摸可以摸的好。因为我隔壁就是卖联想的,所以有这种情况就会拿给我改。还有一款机我记是充电器是扁口的像USB口一样。具体型号记不得啦。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按机器的一键恢复按钮机器会自动开机,机器的一键恢复按钮是指那个键啊

网友:
联想的大多都有啊,跟开关按键在一起的啊,

网友:
win8的本本还没有接到过 哎 羡慕楼主生意好啊

网友:
我该过 联想台式机 WIN8 系统  基本上和楼主讲的一样的。。记住几个点就行啦

网友:
顶一个  昨天   第一次  WIN8改WIN7  用的dinsk  没有办法  分区   硬装  WIN7   出现  一个  分区   没有  别的分区   系统装好  再在系统里面  吧  500G的  硬盘  压缩  空间  重新分区  出来  4个  盘  第一次  做   我感觉  现在   WIN8改WIN7   少了  50不做

网友:
撸主,硬盘格式不用转化也可以哦。

网友:
呵呵,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今天从道友这里学到了如何改win8了

网友:
看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有了楼主的提示以后碰到就好操作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碰到这样机器可就好搞多了

网友:
楼主 说的很详细 很有耐心 分享了

网友:
第一步和第三步可以同时进行改好了再保存退出吧。此文的看点在第五条那个案例和解决方案,谢谢楼主。

网友:
好吧 先学习学习  以后备用

网友:
还 没改过学习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改完后必需要用安装版才能正常装系统的

网友:
这经验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今年改了很多台,具休方法没记,反正让我瞎摸可以摸的好。因为我隔壁就是卖联想的,所以有这种情况就会 ...

是我也见过,就是像USB,联想的。看了都好气愤。以后备这些接口都烦恼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直接低格   不知可否?

不行 只有改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问安装WIN8系统有没有对硬件要求

没多大的要求。一般家用都行。双核。2G内存,就行了

网友E:
我不信楼主用GOST版能装成功,没有记错的话只能用安装版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按机器的一键恢复按钮机器会自动开机,机器的一键恢复按钮是指那个键啊

联想的笔记本   在开机按钮的附近 ,有一个 顺时钟的圆箭头的那个小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信楼主用GOST版能装成功,没有记错的话只能用安装版才行.

你下次试试,就知道能不能GOST版了

网友:
装过不下20台了,特别是现在出的新G480基本别想用GOST能装成功.你图里这个是早期出的,BIOS里有个WIN8 64BIT项,新的可没有哦.

网友:
硬盘格式不转,好像不行吧,多想楼主分享,以后修联想的时候可以用得到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嗯,还没做过WIN8改WIN7,有机会试一下,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