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都出来了掉电

楼主(2013-07-03):
一个LA-4031的板子,所有电压都出来了,cpu复位都有了,过三四秒掉电,这个应该什么思路?还有个问IO是KB926 SYSON和VR ON 被拉低的话要哪几个条件?

网友:
量各总线电压看看呢

网友:
跟踪电路图查咯、

网友:
   syson 拉低 一个PG没出来就拉低了 VRON CPU供电和他们不挨着  但是没syson了 CPU也就没意义了  请问 CPU复位你用什么测试的  假负载吗  是不是低到持续高电平

网友:
是假负载测的低然后持续高,原来是IO不工作我买了两个新的结果换的第一个故障一样,我还以为是其他毛病搞了两天还是一样,昨天换第二个IO结果就是触发了3 4秒掉电,现在卖芯片的不靠谱啊,大家有没有可靠点的介绍个

网友:
板子废了,*脏话* 我去压另一个板子北桥,结果边上一哥们掉个东西在板子上,直接砸断了~~~晕的死

网友:
我没看图   是不是温度高 引起的啊   把温控短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