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 主板,怪故障

楼主(2013-07-03):
V星G31主板,拿电池才能启动,按F10,重启没反应,须拔掉电源(重插=放电),才能启动,这会是哪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谢了……!
掉电

网友:
3V电池电路有没有被短接到其他部分去了?
如果没有的话,干南桥先。

网友:
这是82801GB的南桥,发热量大,特别容易坏。只要是用这个南桥的板子,问题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