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5G41T-MLX3 PLUS ASP0905 代换ASP0905R小问题

楼主(2013-07-03):
主角

问题:无cpu供电
维修过程:原板ASP0905R 12v 供电电阻烧坏,换电阻过后ASP0905R 温度巨烫。
小地方比较穷,只找到ASP0905,看上去俩货长得都一样,结果换了无反应。
找到张有ASP0905的点位

查得18p 少个5v ,量了下旁边pcb有位置到5v,但是板子本身没有安装。
于是加个0电阻

结局都是美好的,请无视油腻腻工作台.....

写这么多其实想骗点分,过程就一句话:ASP0905 代换ASP0905R 18p加个5v供电。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芯片到底真实型号是什么?华硕的定制芯片都是ASP开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图纸的话根本无从下手啊

网友:
呵呵,不错的经验,点位图是好东西,证明这两个并不是完全通用的啊

网友:
点位图分享出来啊楼主,我也有块这个主板,不跑码00。

网友:
楼主牛啊!   我一般都原型号代换的,没你那种创新精神啊  ~

网友:
我想问一下,那个点位图,软件里 怎么把这些点的标识 显示出来,我用的 都是只有点位,没能找出元件标识

网友:
有了点位图 维修太方便了,可惜我们没有这个点位图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