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6VZ奇怪故障修复,花了一天时间

楼主(2013-07-03):
       接一台华硕N46VZ国外机器,客户说国外带回来的机器,没进水,突然开不起了,然后拿到其它二家店检测过问题,一家说是显卡坏了,一家说是桥坏了,先跟客户说要拆机检测,检测免费,客户答应了。。。速度拆机,I5 3代,GT 630的显卡,直接通电,开机,电流跳变厉害,跳了三四次,心里暗喜,应该可以亮。趁着客户不注意,外接显示器,结果不亮机,心想坏了,难道华硕机器外接不亮,接屏才亮吗?不敢接屏,怕客户盯上,仔细观察了一下主板,主板没有动过,也没进水的痕迹,再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和电压,一切都正常,给客户报价,可能显卡脱焊260元。客户答应,上BGA焊台,OK后,再试机,然后电流跟先前一样,还是不亮,然后客户突然冒出来一句,有时候可以亮机,10次亮一次,然后外接上显示器,就这样一直开机,关机,开机,关机,突然一次亮机了,,可能是显卡需要植球吧,然后跟客户说,你这个可能要换显卡,450元。客户答应,客户走后,显卡植球,一样的问题。奇了怪了,然后接上USB键盘,居然按大小写灯有反应,然后按DEL和ALT和CTRL ,三个键一起按重启,居然电话有变化, 重启了,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然后准备订显卡,但是回过来一想,显卡坏了,一般是花屏,或者不显示,为啥中途显示过一回呀。然后找图纸,结果没有,然后查资料,发现是双显卡,显卡取了,也应该亮机,嘿嘿,干下显卡,通电,电流还是有跳变,还是一样,不亮机,多开几次,又亮,奇怪,然后查显卡供电什么的都正常,滤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是不是CPU坏了呢,I5三代的CPU没有,INTEL应该不会象AMD一样垃圾吧。。。电流每次都跳,也找不到CPU,觉得CPU坏的可能性很小。。。换桥吧,,客户说过,有一家检测过说是桥坏了,速度定桥,第二天,桥一到,马上干上去,傻眼了,心里那个恨呀,我X,什么情况哟,桥贵 65+22顺丰,郁闷啊。。。是不是桥没焊好呢,再次加焊,,,还是一样不行,,都说现在新机BIOS容易坏,是不是BIOS程序坏了呢,在网上找,在官方找6M的,结果本机是8M的,晕死,死马当活马医,先读出来,一切顺利,当擦掉BIOS程序的时候,很快就擦掉了,然后效验又错误,再擦一遍,还是一样,我X,BIOS心片坏了,然后找到了一样的25Q64BIOS心片,刷6M的进去,居然开不起机,3。3V,5V都没有了。。。心里那个烦啊。。。心里一想,刚刚不是读出了本机8M的程序嘛,再刷8M,开机一切正常,接屏,亮,
第一次亮了,心里就有点儿高兴了,多开几次,都每次都亮,然后用自己硬盘装WIN7系列,一切正常,然后开关机10多次,拷机一个小时,然后把显卡一个球一个球的值上去,没有这个钢网,裸机测试,开关机N次,一切正常,,,然后装机用电池开机N次,然后拷机一下午,中途多次开关机都可以,,,其实问题很简单,走了很多弯路,,觉得都是显卡问题,居然是BIOS坏了,怎么都没有想到是BIOS的问题,,看来以后遇到新机,还是要先刷个BIOS,不要动不动就是显卡,桥,,,写得不好。。。大家体晾,哈哈,好难得打字,跟很多维修人一样,解决问题了,然后希望给大家借鉴经验。。。

网友:
还没有修过双显卡呢。

网友:
这个是走得弯了点。

网友:
BIOS  芯片坏??? 因为你刷的是原机备份的BIOS 。新的BIOS 都要合并的。

网友:
双显卡,去掉独显还可以亮机?第一次见。还好楼主的BGA功夫扎实,先易后难

网友:
换成我我估计也是弄显卡那块 bios坏引起时亮时不亮还真是少见

网友:
楼主可以把你原来的8M的BIOS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
是bios芯片坏了吧,那这不亮和亮的时候电流的区别在哪里?这种问题真的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