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区分计算机病毒与软硬件故障

楼主(2013-07-03):
    近几年以来,随着计算机反病毒技术的发展,广大用户对病毒的态度从“谈毒色变”慢慢变成了“见怪不怪”,不过在经历了CIH病毒的大规模爆发之后,许多用户又开始有些“神经过敏”了,动不动就怀疑自己“中毒”,有的甚至经常格式化硬盘,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影响硬盘的寿命。其实在各种计算机故障中,病毒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类似病毒的现象都是由计算机硬件或软件故障引起的;另一方面,同时有些病毒发作时的现象又与硬件或软件的故障现象类似(如引导型病毒等),这给用户的正确判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正确区分计算机病毒与系统软硬件故障呢?本人特意对计算机病毒及相关软硬件故障进行了一番对比,找到一些区分病毒与系统软故障的方法,现介绍给大家:
一、常见的病毒表现
1. 屏幕上出现一些不是由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显示的异常画面,如字符跳动、屏幕混乱、无缘无故地出现一些询问对话框等;
2. 当用户没有对软驱进行操作时系统自动读写;
3. 在排除磁盘故障的情况下出现用户数据丢失;
4. 磁盘文件的属性、长度发生变化;
5. 系统的基本内存无故减少;
6. 磁盘出现莫名其妙的坏块,或磁盘卷标发生变化;
7.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死机、系统自动启动等故障;
8. 计算机从事同一磁盘操作(如拷贝文件、存储文件等)的时间明显增加;
9. 应用程序的启动速度明显下降。
一般来说,系统在出现前面5种现象之后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感染了病毒,我们应使用干净的启动盘启动计算机,然后再对病毒进行清除;系统若出现后面4种现象,则有可能是感染了病毒,也有可能是系统其它故障所造成的,不过大家最好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使用最新版的杀毒软件对系统进行扫描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与病毒现象类似的硬件故障
1. 系统硬件配置不兼容:这种故障常在兼容机上发生。由于配件的不完全兼容,导致一些软件不能够正常运行,广大用户应将其与病毒区分开来,在自己组装计算机时应首先考虑配件的兼容性。
2. 电压不稳定:电压不稳对计算机运行有较大影响,如出现磁盘读写故障或文件丢失等,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系统自启。建议电压不稳定的用户加装稳压器或不间断电源(UPS)。
3. 接触不良:接触不良所导致的故障有时会是你想象不到的,如显示器电缆与显卡接触不良时可能会使显示器显示不稳定;磁盘信号线与主板接触不良会导致磁盘读写时好时坏;软驱安装位置不对会导致软盘读写失效;打印机电缆与主机接触不良时会造成打印机不工作或工作现象不正常等等。
4. 硬件超频:超频可使电脑总体性能得到提升。不过超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引发许多系统故障,如超频之后CPU散热不好经常会出现运行应用程序出错、死机等故障;若内存的速度达不到也会碰到类似问题;并且超外频之后经常会引发硬盘、软驱、光驱等外设运行不正常,从而导致文件读写失败;超频显卡也容易造成花屏、死机、黑屏等故障。这些都与病毒有些类似,因此广大用户如果对系统进行了超频,那么碰到上述故障之后应考虑恢复系统原始状态。
5. 磁盘故障:硬盘保存着计算机运行所需的全部数据,如果硬盘存在逻辑或物理上的问题,那么系统运行不可能正常。本人上一个硬盘“光荣”之前,系统就因为磁盘读写不畅而多次出现不能启动、运行过程中死机、无法安装Windows 98等故障,经常对磁盘进行扫描、碎片整理是排除此种故障的最佳手段。用户如果使用质量低劣或损坏、发霉软盘,则会把软驱磁头弄脏,出现无法读写磁盘或读写出错等故障。遇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只需用清洗盘清洗磁头一般即可排除故障。
6. CMOS问题:CMOS设置对系统的效率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如果用户的CMOS设置不当,那么系统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则主板的病毒检测功能就会禁止安装程序修改硬盘引导信息,从而导致安装失败;CMOS的Cache设置也是非常关键的,用户若将Cache关闭,则系统运行速度会大大降低;还有,用户如果在CMOS中设置了不正确的硬盘参数,硬盘运行状态多半会出现异常,读写错误、文件丢失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广大用户应设置正确的CMOS信息,尽可能地防止它们影响系统运行。
三、与病毒现象类似的软件故障
1. BUG:现在许多应用程序的设计都不太完善,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BUG,它们都有可能引发一些莫名其妙的系统故障,广大用户应尽量避免使用那些设计不完善的应用程序。
2. 自动运行的程序过多:在DOS时代,系统启动速度降低意味着有可能感染了病毒,
3. 软件冲突:许多软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同时运行这些软件时就会出现一些故障。如用户若同时启动了两种不同的多内码支持软件,那么很容易出现死机的情况;再如我们若使用诺顿的NDD对磁盘进行检测,系统就会禁止其它任何磁盘操作软件的运行。因此广大用户一定要掌握这些软件之间的冲突,避免同时使用它们。
4. 软件自身被破坏:如果因为磁盘或其他一些原因导致应用软件被破坏,那么计算机也会出现不正常情况,如Format程序被破坏后,我们若再使用它就很容易格式化出非标准格式的磁盘,这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错误,它们当然与病毒没有任何关系。
5. 系统配置不当:许多软件在运行过程中都要求某些特殊环境,如果用户的计算机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这些软件也就无法正常运行。这就要求我们掌握不同软件的要求,并分别针对它们给出不同的运行环境,保证软件的正常运行。
6. 软件与操作系统版本的兼容性:操作系统自身具有向下兼容的特点,不过应用软件却不同,许多软件都要过多地受其环境的限制,在操作系统的某个版本下可正常运行的软件,到另一个版本下却不能正常运行。因此用户需要注意这些软件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

网友:
他们的大多共同表现是蓝屏.

网友:
一个小菜鸟在努力的学习中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学习学习 顺便挣积分

网友(2013-08-30):
抄袭要说明出处  这是道德问题

网友:
理论是这样,实战还要靠经验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看经验的,对新手来说,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先装系统,在查硬件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