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提示输入密码,旁边出现一把锁。

楼主(2013-07-03):
更换AT8356908时,要把BIOS电池下掉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1&ext=

网友:
如果不是CMOS电路,不取也没事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是什么原因导致:“IBM T60开机,出现一把锁。”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码片加密了吧,解密的话,换个料板没加密的同样的AT8356908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