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 MBX-250 这张图纸,都说不好搞,有设计缺陷,论坛的大神,师傅莫潜水了出山吧

楼主(2013-07-03):
(图片)

网友(点评):
楼主你的那个休眠电压明显低了啊,1.8V是不对的

网友:
这个真心不会 等待大师啊

网友:
各位版主能帮帮小弟解决下这难题吗,求大神赐教啊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一片MBX-229,隔离保护不过,搞了好久也没有搞这,后来发外地一个常搞SONY的修了,据他讲有什么设计缺陷, 反正很快就搞好了,这板不太好搞懂

网友:
只接电池是开机以后才产生的啊,接电源是没开机前就产生了的,主要查EC的待机时候的工作条件,,应该是EC的问题比较大,换个试试看

网友:
我已近换了CE,故障依旧,
不知道那个待机时钟PCH_SUSCLK_KBC  是在触发之前还是触发之后
我准备10月底报名饼哥的远程,也许要学了才知道,现在刚做学徒没工资

网友(点评):
susclk不用管。

网友A:
sony mbx250我修到过很多这个3-5v电压是要按开机键后才出的,这种机型过程是一插适配器瞬间就自动完成gpio定义。

网友:
南桥下的BIOS也连接到EC,个人认为可以查一下EC跟BIOS的连线有无问题,也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B:
应该怀疑bios,这个机器bios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C:
咋看着这么像纬创做的。
s5_enable适配器模糊自动产生,主要是靠EC识别到ACOK后。
电池模式下按开关产生。
你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主要查EC的待机条件。EC通过86 87 90 92读取BIOS.

网友D:
个人认为是触发前有,s5的产生和bios,ec相关。两边条件都得满足。PCH_SUSCLK_KBC这个应该是1.5v。我测量的是dell的n4030.触发前就有。先刷bios吧。现在报名迅维是不错的。能比别人先一步学习HM67的上电时序和重点信号。能让你在当地行业立马成为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咋看着这么像纬创做的。
s5_enable适配器模糊自动产生,主要是靠EC识别到ACOK后。
电池模式下按开关产生。 ...

BIOS的供电是由S5开启3 5V 产生的
之前也刷了bios故障依旧,bios到EC的数据线也正常,AC.OK正常
谢谢饼哥的分析,十月准备报你的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是触发前有,s5的产生和bios,ec相关。两边条件都得满足。PCH_SUSCLK_KBC这个应该是1.5v。 ...

恩,我是这么想的
不然遇到HM55以后的机器,都不知道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怀疑bios,这个机器bios不是一般的强大

bios的线路量了正常,也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 mbx250我修到过很多这个s5电压是要按开机键后才出的,这种机型过程是一插适配器瞬间就自动完成gpio定义 ...

谢谢各位版主的帮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BIOS的供电是由S5开启3 5V 产生的
之前也刷了bios故障依旧,bios到EC的数据线也正常,AC.OK正常
谢谢 ...

哦是的。漏看了。EC自带96K程序。

网友F:
今天下午我也搞了一片MBX-250的板子,S5——ENBLE插电源以后一直都为5V,而3,5V是在刚插电源瞬间才产生,之后3,5V便消失了,刚插电源瞬间BIOS也是有波形的电流,刚插电时电流为0。02A,当3,5V消失时电流跳回0。01A。这是正常插电源到待机时的流程。希望对你有所参考。至于你按开关后EC有没发出rsmrst#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 mbx250我修到过很多这个s5电压是要按开机键后才出的,这种机型过程是一插适配器瞬间就自动完成gpio定义 ...

今天群里有一同行也在修这板子,是用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我叫他帮忙测了下,他也说S5是触发之后,
但17楼的兄弟又说触发之前就又5V,现在我又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下午我也搞了一片MBX-250的板子,S5——ENBLE插电源以后一直都为5V,而3,5V是在刚插电源瞬间才产生,之 ...

我的待机电流也是0.01 按开关有跳表,但是EC不会发出RSMRST# ,也没发出到南桥的的PM_PWRBTN#
但EC触发脚KBC_PWRBTN#有被拉低,
还有就是LID_CLOSE#只有1.8V  它是经过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到EC,把电阻断开测休眠开关,也是一端3.3
一端1.8,换了休眠开关还是一样,1.8V那一端的对地值也有800多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是的。漏看了。EC自带96K程序。

饼哥,我想最后请教下你几个问题,劳烦你解答下,谢谢
今天在群里碰到朋友也在修这台机器,他说S5_ENABLE 触发后产生3.3V
LID_CLOSE#  3.3V
  PCH_SUSCLK_KBC 触发前就有 也是3.3V
如果按这个,那我是不是该查考虑下PCH_SUSCLK_KBC 呢?现在的这种EC都不带时钟晶振,那待机EC不用时钟吗?
我的待机电流也是0.01 按开关有跳表,但是EC不会发出RSMRST# ,也没发出到南桥的的PM_PWRBTN#
但EC触发脚KBC_PWRBTN#有被拉低,
还有就是LID_CLOSE#只有1.8V  它是经过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到EC,把电阻断开测休眠开关,也是一端3.3
一端1.8,换了休眠开关还是一样,1.8V那一端的对地值也有800多欧姆
望饼哥指点下

网友E(2013-08-04):
这意思还是触发后才有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意思还是触发后才有是吗

是的,触发后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