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康G31 MX K 不跑码.求指导.不知道应该查那里了.

楼主(2013-07-04):
富士康G31 MX K 上电不跑码,复位正常,CPU电压1.4V有.内存电压1.8V有.SPD 3.3V有,上拉电压0.98V有,内存时钟电压0.9V有.北桥电压1.25V有,南桥电压1.3V有.
不上真U不出CPU电压和复位,
上假负载总线时钟0.29V VTT电压1.25V 64位数据线电压都是1.25V 地址线也是1.25V 有一条A20是0.45
时钟芯片电压3.3V.
BIOS刷了两次,换了芯片.就是不跑码...
上过CD 336 C420 E3300

我应该还要测那里啊....

补充内容 (2013-7-4 16:47):
刚刚又刷了富士康的原BIOS.然后又出新问题了,主板CPU无供电.全板电压低,内存,桥供电都只有0.63V复位灯常亮

补充内容 (2013-7-4 22:51):
上面补充的CPU无供电,内存,桥电压低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只剩下一开始的问题,CPU不跑码,依着I板上电时序先修内存电压,更换FP6321A和D452/D472已正常了..

网友:
既然有复位,就跑复位到cpu的电路及桥的工作条件,如果cpu工作条件全部满足,那就是cpu到bios的问题,之间的线路

网友(点评):
你在说什么啊???

网友:
也就是cpu没找到bios,才不能自检开机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是bios找cpu吧

网友:
还有人可以帮我看看么```

网友A:
G31主板上的GB南桥几乎都快成通病了

网友B:
復位了,除了BIOS,接著南橋,北橋,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復位了,除了BIOS,接著南橋,北橋,CPU座

这三大套早上起来就干了```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能测到BIOS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1主板上的GB南桥几乎都快成通病了

是虚还是坏的意思???早上已加焊了..打了USB阻值都正常...

网友C:
上面补充的CPU无供电,内存,桥电压低的问题解决了,依着I板上电时序先修内存电压,更换FP6321A和D452/D472已正常了..
然后只剩下一开始的问题CPU不跑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补充的CPU无供电,内存,桥电压低的问题解决了,依着I板上电时序先修内存电压,更换FP6321A和D452/D472已正 ...

cpu不跑,北桥供电,时钟,复位满足了吗??如果满足了那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不跑,北桥供电,时钟,复位满足了吗??如果满足了那就是CPU的问题

当然是满足了,不满足那来的复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满足了,不满足那来的复位呢..

朋友很确定的说cpu的问题了,以及CPU座子,我修过富士康的板子,毛病简直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很确定的说cpu的问题了,以及CPU座子,我修过富士康的板子,毛病简直是通病

座子没问题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座子没问题的.亲```

那你这问题,可能是我没遇见的,我帮你分析只能提供这些了,遇见这问题的希望能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