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设想

楼主(2013-07-04):
有木有哪家做BGA发热砖的时候在砖面上做几排凸起支撑主板,这个很好啊,有做的么?我想买

网友:
那个支架可以自己弄,我是自己做了个,还不错。

网友:
有现成的更好呀,这个应该可以做的呀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正常应该是用的移动卡扣 卡主板吧

网友:
就是在发热砖上面安装上几个钉子呀,便于承载主板,这个可以有

网友:
论坛张先生对这方面应该很有研究,来指导一下呀

网友:
砖面上直接做支架?支撑主板?这样不好吧...发热砖最好不要接触东西,影响温度的控制精度,不建议.砖上面搞个移动支架是可以有,也必须有.

网友:
这个应该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