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马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3-07-04):
主板跑马了,但是显示器不显示,这样情况还需要考虑北桥有虚焊么

网友:
来学习学习

月饼 -20

网友(点评):
还是学员列,都来灌水啊。。就不怕扣分吧。

网友(点评):
学员还故意灌水,双倍罚

网友:
跑马过了没有列?不要动不动就桥,先把别的问题都排除了没办法了再考虑桥。

网友:
应该是跑马还没过

网友:
显示器没问题吧 数据线呢 线排除外围的故障

网友:
显示器有木有问题修理人员不会不知道吧?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
你的诊断卡跑到什么位置的代码,自己应该清楚吧,跑到什么位置了自己就看那部分电路啊。你说跑码了,跑到什么位置,跑完了才会显示好不好,没跑完显示个球呀,如果跑完了不显示就对桥下手,给你个提示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帮顶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