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吱吱声 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2013-07-04):
我手头有6,7个这样的电源多是这个问题 一带负载电压就下降有吱吱声音出来 求高手们指点下  有维修的朋友们多来帮帮忙 兄弟我先谢谢了   散热风扇的电压也一起降低   以前温度一高风扇一转就这样 我以为是温度高就把控制风扇的8050短接了想让它一直转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了  今天把风扇拿掉就好了啊  也没声音了 拿到机器上不插风扇通电还不行  把24V输出插头拔一下再插上就好了一插自带的风扇就又不行了   试了几次 就是直接带负载不行先通电再插负载就可以了当然一插风扇就又不行了  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问题出的有点多啊   求求

网友:
说明有滤波电容性能降低了呗。重点查300V、次级的滤波电解有无异常再说。

网友:
说明有滤波电容性能降低了呗。重点查300V、次级的滤波电解有无异常再说。说的对!

网友:
开关电源使用日久,其滤波电容易失容,着重查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    电解电容多换了  还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