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出现故障求助

楼主(2013-07-04):
我的X61如下情况:
电池早就不给力了,都是插着电源用的,关机后拔了插头。
这几天拔了插头会重新启动,不插电源只用电池开机,关机后也会重启。
只能拿掉电池只用电源了。

昨天发生按开机键没反应,用电源和电池都不行。
拆掉键盘,拔掉排线,在排线底座那里用螺丝刀碰一下能开机了,这时插上键盘排线,就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这个方法只有在单用电池时有效,插着电源就不行,只能等启动后再插上电源。

如果我关机只要不拔掉电源插头就没关系,下次还能正常启动。
如果拔掉电源插头就又开不起来了。

请教高手这是咋回事。

网友:
没怎么听明白,建议楼主更换主板电池试下。

网友:
电源管理 可能大

网友:
谢谢
就是之前是用电池时关机会重启,关不了。
只能拔了电池直接用电源。
现在是开不了机,只能把键盘排线插头拔掉,在插座里用螺丝刀去碰一下才能开机,然后马上插上键盘,就能进系统正常使用了。
这个方法只能是在用电池时,如果把电源插上去碰是没用的。

现在我用完电脑关机,只要不拔掉电源,下次就能正常开机,拔掉电源的话就又开不了,只能重复之前的办法。

网友:
换主板电池,刷BIOS,有条件的话再更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我的感觉是这台笔记本现在脱不了电,哪怕关机了也必须插着电源适配器,这样才能再开机。
因为单用电池会重启,所以没法测试用电池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和CMOS电池有关系呢?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二楼和五楼说的很清楚了哦

网友:
换coms电池啊 或者装个系统呢  刷bios

网友:
先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先从软件起

网友:
放电,板子肯定是有问题了,应该是3,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好的,先换个cmos电池试试
谢谢大家了

网友:
IBM的主板   南禅寺

网友A:
插适配器不能开机难道充电芯片哪里认不到AC_IN?

网友:
先换键盘 不行的话可能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适配器不能开机难道充电芯片哪里认不到AC_IN?

不用适配器,只用原机电池,去键盘排线插座里面碰一下会启动。
但插着适配器去碰就没用。
启动后只要一直插着适配器保持有电,就能正常开机关机。

网友:
cmos电池换了,没用。
接下去只能再换键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