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都是雷击显示器。求助

楼主(2013-07-04):
雷击的没有明显的伤痕。保险等都正常就是不通电。无解。各位神 帮帮我。光换版不行啊

网友:
一级一级的查起走啊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OK???

网友:
要是怕麻烦直接换一套板,价格也就80元左右

网友:
目前手上五六台。都是雷击。都让他们换板

网友:
300V有不有,12V、5V有不有

网友:
300V有,桥堆和场管正常,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