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2V的变压器能不能把输出的两根红线连在一起,当单12V的用?

楼主(2013-07-04):
音箱的双12V变压器,现在有一个音箱只需要单12V的。能不能改啊。

网友:
双12V也可以整流为单12V啊.方法是两红线分别接一个整流二极管后接在一起作为输出正极(接在一起),这种是半桥整流.另一根为负极

网友:
你用其中一根红线和黑线接成桥式整流就可以了啊!

网友:
要用一个12V的话要保证功率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