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ME350不通电维修通病。

楼主(2013-07-04):
手头一个过一年质保了,百度看了下说是通病,然后看到维修方法。如下
ME350主板图:D1使用SK16或1A/60v以上的肖基特二极管代换,注意头朝向,二极管有画横杠一头对电路板粗线一头,若无条件可以拆下主板到街上找修电器的师傅帮忙焊接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问下,这种SK16或1A 60V以上的肖特基二极管能用什么替换吗?刚拆了个电源,找到IN4007  FR107  RL257  这些能替换吗

网友:
、电源里面的双肖特基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A:
将就点搞个快恢复管,像FR系列和RU系列的,应该换上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就点搞个快恢复管,像FR系列和RU系列的,应该换上没问题的。

用FR107换上了,开机啪的一声响,会不会烧坏其他的东西了?FR107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