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是啥?

楼主(2013-07-04):
俺是小白,逛论坛经常看到EC一词,这倒底是啥啊,谁能帮我具体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也太懒了,百度文库中啥都有,解释很深入简出。

网友:
不是我懶,我也搜過了。可是网上的EC跟你们说的EC好像是两码事吧。

电子商务源于英文(ELECTRONIC COMMERCE),简写为EC。顾名思义,其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电子方式,二是商贸活动,EC(电子商务)指的是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讯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 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多种电子通讯方式来完成。另一种说法是: EC 电子罗盘(Electrical Compass,EC)可通过对地球磁场等信息的读取、计算,精确输出载体的航向角和俯仰角等姿态角参数。EC具有体积小、成本低等优点,航向精度较高,是常用的航向测量设备,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工业仪表和导航系统中 。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说的很全面

网友:
EC是主板上很重要的一个芯片。仅次于南北桥的一个芯片。

网友:
EC在电脑主板中是指的IO  楼主不会连IO是啥也要提问吧

他还真不一定知道IO是什么???

网友:
是一个超级IO

网友:
相当于台式机主板的 I/O 一个超级 I/O

网友:
EC就是我们常说的IO

网友:
嗯 同问:请教 E420中的EC是 U?

网友:
               EC在笔记本上都有这信号 EC信号

网友(2013-11-17):
IO是触发开机上电,EC还真不懂。

网友:
EC就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笔记本跟台式机叫法不一样而己

网友:
台式机主板的 I/O 一个超级 I/O   EC一般都是说笔记本

网友:
回复一个都没有解释清楚的啊!

网友:
台式机的是IO,笔记本上的叫EC

网友A:
开机控制芯片又称为 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一个16位单片机,它内部本身也有一定容量的Flash来存储EC的代码。EC在系统中的地位绝不次于南北桥,在系统开启的过程中,EC控制着绝大多数重要信号的时序。在笔记本中,EC是一直开着的,无论你是在开机或者是关机状态,除非你把电池和Adapter完全卸除。在关机状态下,EC一直保持运行,并在等待用户的开机信息。而在开机后,EC更作为键盘控制器,充电指示灯以及风扇和其他各种指示灯等设备的控制,它甚至控制着系统的待机、休眠等状态。主流笔记本系统中,EC在系统架构中的地位如下图:

现在的EC有两种架构,上图左边是比较传统的,即BIOS的FLASH通过X-BUS接到EC,然后EC通过LPC接到南桥,一般这种情况下EC的代码也是放在FLASH中的,也就是和BIOS共用一个FLASH。右边的则是比较新的架构,EC和FLASH共同接到LPC总线上,一般它只使用EC内部的ROM。至于LPC总线,它是INTEL当初为了取代低速落后的X-BUS而推出的总线标准。 EC上一般都含有键盘控制器,所以也称KBC。

网友(2014-01-03):
引用 网友A:
开机控制芯片又称为 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一个16位单片机,它内部本身也有一定容量的Fla ...

解释的很清楚,就是看不到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控制芯片又称为 EC(Emb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是一个16位单片机,它内部本身也有一定容量的Fla ...

这位大师解释挺清楚的,又长了几分姿势

网友:
这位大师解释挺清楚的,又长了几分姿势

网友:
裸板后看外观是否有氧化的,看外设接口有没有短路  之后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