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照, 这里分享下IC焊接经验,

楼主(2013-07-04):
事先申明只是个人的经验! 对你有帮助可以参考! 有更好的可以更正哈
本人使用的是(华裕850)热风枪 风量 和温度自己去把握!
我们以焊接I/O 为例
先把I/O用风枪拆下来,拆下后 主板PAD点会留下不平整的锡!这时候 有些人喜欢用烙铁把PAD拖平,拖平后在用风枪装,或烙铁装,但是你们有没想过,PAD拖过后,上面的锡会变少,用风枪装会空焊,假焊,在用烙铁把引叫加锡托一遍又会浪费时间,这样的话本人觉得会占用比较长的时间,在这里说下本人的经验!把I/O拆下后,我不会用烙铁去拖不平整的锡,而是在PAD上加助焊膏,助焊剂,用风枪加热PAD点, 这样PAD点上不平整的锡,受热在经过助焊膏的作用,PAD会变的很平整。因为锡经过助焊膏,锡会有活性,还有PAD上的锡不会变少!平整后你们在装新或旧I/O! 比如装新I/O  先对位!用风枪把I/O 固定,然后我们加助焊剂或助焊膏  稍用力拿镊子压住I/O 在加热!这个时候一边风枪吹,我们还可以一边看的到效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过 新I/O的脚是银白色的对吧! 当风枪加热 锡融化跟I/0引脚 结合的时候,锡会忘I/O引脚上去,无铅锡在融化的时候会发亮变黑!当I/O引脚 也发亮变黑的时候,就说明I/O已经吃锡饱满了!假如你不放心,可以在加一边助焊膏。助焊剂。在加热一遍!
本人觉得这方法可以大大减少焊接的时间和外关
一般我拿助焊剂焊的话 一个I/O在1分钟左右!外观还跟新,因为助焊剂 会蒸发掉的,呵呵
在申明,只是个人的结论!对你有帮助可以借用!没帮助的话你可以路过  谢谢

网友:
有需要,调BGA 参数的!也可以咨询下!本人略懂...

网友:
有创意,但如果拆焊后焊点的锡一些多一些少,就很难采取这种 方法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 氧化  死锡  的焊点上!   别的99。9% 不会的  呵呵

网友A:
焊完之后不需要用烙铁在引脚上拖焊吗?只是加助焊剂和助焊膏用风枪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完之后不需要用烙铁在引脚上拖焊吗?只是加助焊剂和助焊膏用风枪吹吗

嗯对! 你焊的时候注意看 新I/O 的每个脚  发亮 变黑就OK !多练练 要有感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对! 你焊的时候注意看 新I/O 的每个脚  发亮 变黑就OK !多练练 要有感觉就OK

我焊IO的时候 老是害怕有虚焊 又不敢用镊子划 因为客户在旁边

网友:
烙铁把焊点拖平,拖平后一定要焊锡丝补充下至饱满,再用风枪吹或烙铁拖.这是正确方法,楼主的方法也试过,容易短或空,不踏实...反正你感觉OK就可以,板子正常就OK,条条大道通罗马,各有所长.
楼主发帖讨论这个问题,赞个,说明你认真思考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