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雪花、干扰条纹求救

楼主(2013-07-04):
一台E2220W,时不时出现雪花和干扰条纹,这种情况下,色彩也不对。(见图)
拔掉所有信号线也是同样故障,全黑环境下就是满屏跳跃的白色雪花。
重置设置也不正常。

求大侠帮助。
小弟经验不足,客人已经在催了。

网友:
先把屏线和屏线接口处理一下,在接口上贴上锡箔纸 用来屏蔽干扰信号。

网友:
屏线接口橡皮檫檫

网友:
先点下屏再分别判断是屏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以前修过一台杂牌
显示器一直无信号,点屏正常,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原机用的也是通用版,开关机都是正常的,就是接 主机没反应,换过3条VGA线,和通用版的VGA头,都不行,没办法,换了根带VGA线的通用头,结果正常了,很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

网友:
有时候接触不良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导。

把机器里面的所有信号线拔插一遍以后,故障排除。

另外,本机内部的PCB外形和布局与之前看到的其他人发的拆机图片完全不一致。据顾客说是网上500多块钱买的,怀疑是山寨货。